选用SST25VF016B是否合适?

楼主(2007-01-29):
(无正文)

楼主:
有没有比这个dataflash芯片更便宜的,每单位存储容量的价格

网友A:
据说SST提供25系列的裸芯片.

那样应该很便宜.不过要有焊线机,像做计算器里面那样的黑胶封装.

楼主:
NAND FLASH的可靠性如何?

还有,是否要在单片机和nand flash之间增加控制芯片?若要再加芯片,就不太可能了。因为是低成本低利润的小板子

网友A(2007-02-28):
一般的nand flash需另加控制芯片.

nand flash有坏块/坏点是行内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