烹**锅的生产属于工具性产业

楼主(2008-04-16):
道地的电子工作师,一般都爱吃单片**,而且为了防止自己喝高找不到家门一般都要带只看门狗出门,这就有了个新问题,在线烹机(写片)过程中,拿什么来喂狗?结果是水都还没预热狗就就跳上灶台掀翻鼎锅最后是灶上灶下一片狼藉!经典传统的处置程序是:用跳线狗链子把狗套起然后安心烹**,当且竟当**端上桌子才把狗牵到桌子下面蹬起!这栓狗放狗收藏狗链子的程序好象有点麻烦,有什么淫思巧计来对付这张牙舞爪的狗崽子?
声明这里不支持一次喂饱超长不饿的懒狗喂养法!因为此法失控风险时间太长了。

网友A:
内狗怎么办啊?其实这样还是动了下载线的主意了……

网友A:
用自己的烹**锅,它有个小洞洞,能够定期漏点汤出来安定

楼主:

我们没有专业技能,也没知识产权和更没行业执照啊,呵呵还有别把火漏灭了,那才是项目熄火哈:)

网友A:
晕...既然不能打工具性产业的主意,那除了把狗暂时敲晕,

网友B:
想法把在线烹机的火引到狗腿下,顺便把狗也烤了...

网友C:
香,香气扑鼻,饿鸟

楼主:
XWJ思路很好,就是没有缺乏爱心!

想想我们把烹调的原材料拿来喂狗怎么样?即:我们把写片信号并接到狗槽上,一边写片一边喂狗,如果你是TTL电平写片,你直接接上就是了,如果是RS232电平,你可以有两条选择1.用二极管(单向化)加限流电阻(防止过量反冲电)(对偷电式232转换) 2.MAX232转换后的TTL电平自动喂狗(MAX232本身是两路的)两路并连起来一个写片一个喂狗多好!

网友C:
越奇技淫巧,越容易有漏洞

不相干的事情耦合在一起,在设计思想上是个大红叉。

网友B:
LS,那是你自己笨,处理不好

网友C:
什么是小聪明

网友B:
7楼这句话说的我好开心~~~

7楼: XWJ思路很好,就是没有缺乏爱心!

1、思路很好
2、没有缺乏爱心,当然就是很有爱心啦~~~

很贴切耶...

楼主:
xwj特别对小动物有爱心

瞧人家不光对宠物狗有爱心,还对隔壁的狐狸精特别地有爱心呢

网友B:
隔壁的... 隔壁原来是zenyin啊

狐狸精都被你包走了,俺可不敢有爱心啊...

网友D:
没有什么通用的。我的地盘我作主。设计系统的时候就考虑

这种情况就是了。

网友E:
好玩好玩

楼主:
内狗是没影响的,因为写片时内狗自动被屏蔽

否则有内狗的片子就不能再写了,事实上内狗是初始化程序开启的,写片优先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