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挂个单片**上去,还能多赚几毛钱~~~~~~~

楼主(2008-04-16):
只用两条口线,实现4位动态LED显示24位以上键盘,目前ZENYIN已经成功实现了四位显示36位键盘,要求按键不影响显示,显示也不影响键盘,朋友们请各抒己见,并请提供精彩电路以便公诸同好把玩赏析!

网友A:
肯定要外扩东西啦

那我外扩个PC键盘!

美观、便宜、结构性好,容易买...
哈哈,谁能比???

咦?
还要显示???
那还是用单片机做个终端和它通信吧,2条线很好办的...

网友B:


楼主:
肯定要用驱动芯片,而且肯定是串行并行转换.

我用两片74HC595串联起来一个做位驱动一个做段驱动,富裕的驱动线做键盘.动态驱动整个用一只电阻限流(接在VCC)就可以了!用164会出现移位过程数据随机带来的显示翻红缺点.

楼主:
这就已经有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就非常有通用的价值

带锁存的三线串口例如74HC595,怎么能省掉这个不常使用的锁存口线,这个意义和通用性非常大!用两片单片机通信本质上是字符型通信,双方都需要数据规程来协调,至少你要规定是数据还是命令甚至地址,如果不要地址,你就得默认一次发满4帧数据,按默认顺序定位,而且是双向通信,键盘是从单片机反送回来的,这样双向的交流又要涉及到应答和确认还有"数据翻译"等问题,一般不是集中控制系统都不建议多机通信来规划

网友C:
用I2C的器件来扩展

把两根线用作I2C总线,想扩多少人机接口都不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ZLG7290或CH452芯片实现。此类芯片上量时价格超低,问为什么?哈哈,国产的呗,都讲究薄利多销!

网友D:
要看成本

楼主:
到时我一定把这块电路和和这两条口线相关电路和程序完全

这里软件和硬件是高度统一的,是根据指令运行特征编制的硬件,两根口线驱动4个数码管36个键盘,程序量不大于300字节.在这个CASE里会提出很多新的我们往往忽视的思想火花和一些新的电路技巧还同步介绍口线复用原则.在这里这两条口线本身还要做1.在线编程 2.显示移位 3.看门狗喂狗(这样写片时就不需要暂时敲晕看门狗了) 4.运行闪烁提示 5.键盘读取.这些所有的程序功能全部包括在300字节软件内!全部硬件含盖如下功能1.偷电式RS232电平转换器支持免外加电源的在线写片2.不可屏蔽型强制断电式看门狗3.四位动态显示,4.36位键盘具有自动屏蔽重键功能5.运行状态显示.
全部硬件包括两片74HC595 (用着显示驱动)二只9014三极管(用于倒向)四位动态LED,三只电容,两只发光管(用于偷电指示和运行指示),5只二极管,两只稳压管,8只电阻,一只CD4060三只光藕TL521型光藕(用于够成看门狗)!
此外这里我还将介绍新型由光藕构成的偷电式RS232串口转换器,也是不用外加电更不怕接错口线的,这里它比传统9014和9012构成偷电式RS232转换器速度更高,更能适应全双工,而且具有正确指示是"直连线还是交叉线功能,最后本电路是偷电写片的,这样的最大好处是需要插在计算机上就可以写片了,连关电,启动写片,开电,下电,四个过程全部省去了,ZENYIN窃以为这是她最高优化的显示键盘通信电路模块了,她敢向全世界挑战,没有第二人能超越包括专业的芯片开发厂商!

楼主:
ZENYIN本厮比芙蓉姐姐还自恋哈

让我们一起高喊:芙蓉芙蓉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芙蓉本身没大错,错的是我们的媒体!

网友E:
别光打雷,下点雨行不?

网友F:
顶还是不顶?

实测如何??

楼主:
雷是雨下田,吴乃口上天

雷=雨下田   吴=口上天    雷雨下田禾乃秀 蚕虫上天丰色艳

楼主:
打两个军事谜语

手榴弹-----打一字     空城计诸葛亮城墙上对月抚琴-----打一军事武器

楼主:
大家放心像ZENYIN这样的冒号,会藏着掖着吗?

               冒号:=冒皮皮的=卖弄炫耀+张扬

网友B:
这么省法,经济怎么发展啊...国民生产总值怎么提高呀~~要不

网友E:
其实也不省,费脑。

楼主:
是啊费脑子!但有时候很有用,例如你只缺一根口线时

这一根口线会逼得你跳河,有一点估计老大们都认可,凡是用8255/8155扩展口线的要么是教科书学完的初学者,要么是年龄比较成熟的8031时代的遗老!8255们早已经停产了,而且一片8255扩展并口是最得不尝失的,看似扩展了三个并口,其实扩展中本身还完全占了P0口,部分占用P2口和P3口.
至于效果,我个人认为是我做的最稳定最可靠显示最漂亮的一次,大家可以搭试来评估,一定比我们平时的显示更好

网友E:
我一般就再加一个MCU,这样省时省脑还省钱。

特别是带LCD显示,只要定义一个通讯协议,两边独立运作,修改升级相当方便。

楼主:
显示是最多线索的是最不可靠的系统

平时见到很多键盘显示电路,用扁平线带传输电源和信号,经常在调试中扯脱弄断,如果一根断了,这根重焊后要短一截,结果全部的力都被它短接(受)最后它老断!采用上面的办法只用四根线,用三根线也可以,电源线和信号线公用,实现"单线制"驱动,三根线受力最均匀!

网友E:
串行好象“地球人”都知道吧。

网友C:
哈哈,感觉给zenyin说得有点呜拉呜拉,神乎其神的感觉

网友G:
模拟I2C总线

网友H:
不用外扩芯片能实现就算你本事

网友I:
嘿嘿

同意LS,估计就是个I2C模拟而已。要是能把18B20的双向单总线完整的模拟出来给大伙瞧瞧,大伙一定凑钱买个锦旗送给LZ,上写“真正好牛B!”,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