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线,不能写入程序怎么解决

楼主(2008-04-16):
各位大虾,我用USB转串口线,不能写入程序,而用串口线却可以,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会不会是驱动电流不足,要是那样的话怎么解决

网友A:
兼容性问题,因为那是一个虚拟的软串口

网友B:
可能是你的USB转串口线不行。可能没有实现一些引脚功能

楼主:
那兼容性怎么解决

那兼容性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C:
和烧录程序有关,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不是你能解决的

楼主:
那电脑没有出口该怎么办呢

那电脑没有出口该怎么办呢

网友B:
去换个USB转串口线试试。有些厂家的功能比较全就可以

网友C:
有pcmcia卡插槽就去买个pcmcia转串/并口的转接卡,

没有的话只能换USB接口的开发工具或者干脆换本本了

网友D:
还有一个办法

自己写PC软件,兼容性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E:
支持古版的办法

网友A:
pcmcia转串/并口的价格可以买一个二手的带串并口的本本了

楼主:
那种ISP软件可以兼容

那种ISP软件可以兼容

网友B:
做个USB口的ISP下载线~~~AVR和S51/2的我的博客有制作资料

网友F:

我用的是at89c42的单片机,网上买的编程器,可是不能下载程序,但可以通过软件读出单片机内空间,急需给位高手指点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