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类型转换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6):
#include<reg51.h>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emp[4]={0xaa,0xbb,0xcc,0xdd};
    unsigned long int temp1;
    temp1 = (temp[0]<<24)|(temp[1]<<16)|(temp[2]<<8)|temp[3];

}

如程序,我的需求是要求temp1=0xaabbccdd,但是答到的却是0x0000ccdd,为什么?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强制类型转换就OK了.

强制类型转换就OK了.

网友B:
溢出了。uchar再移位时,要先强制转换为ulong

网友C:
一条条来,别弄这么长的语句

temp1=temp[0];
temp1<<=8;
temp1+=temp[1];
temp1<<=8;
temp1+=temp[2];
temp1<<=8;
temp1+=te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