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话题:MCU系统如何故障自诊断呢?

楼主(2008-04-16):
指硬件方面的

网友A:
基本的逻辑问题。告诉你不行,除非用冗余。

网友B:
这个称为片上专家系统

实现起来必须和硬件单片机软件一体化设计,我们产品里都有这样的自诊断系统,一般能直接诊断95%的数字电路,40%的模拟电路故障,结合面板上的单元功能指示故障定位时间不会大于5秒,故障排除时间不大于20分种,还有应急处理预案,因为我们尽量做到芯片型号尽量少,能通用的通用,例如模拟电路全部用LM358运放代用 数字电路一般就是单片机,驱动电路是MOS管 反向电路用9014
电阻只用100欧 1K欧 10K 100K 四种,电容只用22P 10000P 1UF 220UF 四种
而且对数字电路我们要求100K电阻和10K焊错应该无影响.扳子上有丰富的路点LED指示和测试表笔插孔.对于数字电路还设置有短路点,目标是只用一把镊子短路几个点焊错和损坏的就能查出来.扳子焊好必须是免调试免检的,只做例行抽检.

楼主:
这个名词只书上看过,没想到你们产品中还真有啊
zenyin是前辈  拜服

网友A:
不仅是佩服,简直是五体投地。

网友C:
片上专家系统,这个思路对头

网友A:
楼上更厉害,差点吓出一身汗。

网友D:
我如果说3楼在吹牛算不算不尊重前辈

如果真有这样的基本通用的解决方案,貌似很值钱。

其实是想淘点干货。

网友E:
真是太强了!

网友F:
IO坏了还是能自检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