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很近用了好行!也没有出现什么数据错误!

楼主(2008-04-16):
想问下AT24C16接到单片机时候要不要加滤波电容
若是靠近单片机的P2脚是不是可以不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A:
不用滤波电容,建议用上拉电阻

楼主:


网友B:
对,接个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C:
接个上拉心里踏实,至少在设计时留个位置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的提醒是不是用个经典值就可以了啊!

网友D:
IO不要加电容,电阻也可不加,MCU的IO一般都有内置上拉

但芯片本身的电源、地间要就近加去耦电容。

楼主:
哦!我就是想说的您说的这个意思!我也是这么接的好可以

网友E:
拉一下比较好

楼主:
我已经晕了!有些要上拉有些说要电容我现在都没有加也可以

网友F:
别晕了

还是搞清楚I2C协议的原理。搞清楚了,你就不晕了。
还需要模拟电路的知识。
I2C的速度和芯片的反应速度有关,也和硬件的反应速度有关。
拉低是靠I2C主器件或者从器件的OD/OC拉低,
拉高是靠外置的上拉电阻,当然也可以靠芯片的内置上拉电阻。
速度和上拉电阻的阻值、分布电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