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个忙处理个远红外传输距离的问题

楼主(2008-04-16):
(无正文)

网友A:
3米是没有问题的,你没有说明用何种发射和接收

网友B:
间断首发,据说

我连续能到5m

网友C:
我做过红外遥控器倒是可以搞个10米

不过你这个传送倒没有搞过...

网友D:
38.4K的是载波,调制信号呢?

接收端用专用接收模块IC解调。

网友E:
是不是红外管型号不对?

楼主:
感谢各位兄弟

我的调试电路非常简单,一个51输出38.4K的调制信号直接接非门,通过控制三极管通断来让红外管闪. 通过计算红外发射管驱动在160mA.接收正常应为一低电平.但距离远后就是高电平,根据现象个人判断是没有收到调制信号. 我用的发射管型号未知,接收是HS0038B

网友B:
你搜索一下我前几天发的程序和电路图

我是用的56.7Khz的,避免38Khz的干扰。

网友F:
选择合适的收发管,同时加大LED的驱动电流

网友G:
参照红外遥控器

轻松达到8M以上。

楼主:
用物体挡住,再拿开的瞬间能接收到.

用示波器看了.那一瞬间接收到的数据是对的.

网友H:
红外发送

用1/3占空1高,2低;;38khz来。这样可达8米以上

网友I:
加大电流

10米应该可以达到

网友J(2010-07-30):
红外不能连续发送,连续发送是收不到数据的,要间断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