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检测编码开关的.有程序和流程图

楼主(2008-04-16):
这两天刚好要用到旋转式编码开关.可是在网上就是找不到相应的程序和应用.我找了好半天,也累了..就自已想办法解决了.为了能让和我一样,第一次用这个家伙的朋友们,省点时间.我厚着脸皮.贴一下了.哈哈....也许对用过朋友来说这个很简单.所以请指教一下,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或更绝的应用...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编码开关他中间脚接电源,A 和B脚接单片机,单片机内部下拉,当编码开关左转时,A先导通,B后导通.当编码开关右转时,B先导通,A后导通.这样..我就以A脚为检测基准,.,只检测当A脚为低电平后,我才去检测编码开关,不到低电平就不检..等到了后,就去检B脚的状态,是高电平的,就是左转,是低电平的就是右转...可以看下面的图...
还 有流程图,还有下面的程序..
TESTBMKG:                ;编码开关的检测;

TESTBMKG1:
    JBS SYSTEM,FBMKG    ;上一次P60端口的状态决定我要不要去检测                             编码开关
    JMP BMKG0
BMKG1:
    BS SYSTEM,FBMKG
    JBC P6,0
    RET
    CALL DELAY100US
    JBC P6,0
    RET
    BC SYSTEM,FBMKG
    RET
BMKG0:
    JBS P6,0
    RET
P601:
    BS SYSTEM,FBMKG
    JBS P6,0
    RET
    CALL DELAY100US
    JBS P6,0
    RET
    JBS P6,1
    JMP DECP61
ADDP61:
    JBS P6,1
    RET
    CALL DELAY100US
    JBS P6,1
    RET
    JMP DECBMKG
DECP61:
    JBC P6,1
    RET
    CALL DELAY100US
    JBC P6,1
    RET
    JMP ADDBMKG

楼主:
原来的时候怕别人看不清楚.可是这个图太大了哈哈

楼主:
这个图小一点.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A(2008-09-29):
这张图还是看不清,再来张稍大点的,谢谢

等你的大一点的图,学习。
再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CPU,他还有下拉电阻。

网友B(2012-02-17):
430的都有下拉电阻

网友C(2012-12-13):
来凑凑热闹,学习Ing

网友D(2014-03-13):
这几天也在做这样一个东西。感觉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