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文显示LED屏内部中文字库芯片有哪些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1-29):
做什么用?

是开发液晶模块吗?

楼主:
LED点阵模块实现中文显示

LED点阵模块实现中文显示,LCD的我知道.谢谢

网友B:
LED屏除了买半成品或成品做二次开发,否则没有的。

如果可以的话,把项目要求说一下。你是不是想弄一个模块,向里面送GB码,在屏上就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