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开发时做单片机抗干扰试验,应关闭还是打开WDT?

楼主(2007-01-29):
一般的抗干扰试验应在关闭还是打开WDT的条件下进行,我感觉关闭更能看出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不知大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A:
有些场合允许复位的,主可以打开WDT,否则关闭

   可以一直打开WDT,复位后能回来原点就好

网友B:
还要看系统要求有多高

如果WDT可以大大提高稳定性,说明系统还是有很大的改进之处的;

网友C:
看你是测试单片机还是你的系统,如果是你的系统就要根据

实际的工作状态;如果你选择单片机就要做一个测试用程序

网友D:
先关闭WDT,为了测试软件的抗干扰性能

先尽可能用软件方法对付抗干扰,
之后如果无问题,再打开WDT。
这样软硬件双重保险。 产品质量更可靠

网友E:
关闭WDT

我一般都是先关闭WD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