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用开关电源及线性滤波电源,哪个抗干扰强?

楼主(2007-01-29):
(无正文)

网友A:
那肯定是线性滤波电源的抗干扰强

线性滤波电源的工作频率只有50Hz,滤波后频率也高不到哪里去

网友B:
同意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反对

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C:
同意2楼!

5880527,你说具体情况是指什么情况下呢?

网友:
碰到过

我以前碰到过线性电源抗干扰不行的,关键是现场的大功率电机太多,一启动电压就支撑不住,后来换开关电源就很好了

网友C:
谈谈

我有个朋友,他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再用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控制三相电机,然后控制电机 正反转。电机启动的时间,单片机老复位,用的是开关电源供电。
后来改用变压器供电就解决了。
5880527,可能是你的开关电源抗干扰方面做得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