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待机电流过大问题!

楼主(2007-01-29):
大家好,最近我碰到一个问题,我用EM78P153S做了一个产品,电源是用6V/150MAH的电池供电的,没有用机械开关做电源开关,所以整机一直会处在待机状态,由于是使用电池所以比较讲究节能问题,以前我也做过类似的产品,不过是用3V的电池供电,待机电流做到小于1uA,已量产100K了,都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用6V的电池,就算我开了睡眠功能,待机电流也在1MA左右,其实我也知道是由于电源电压过高影起的,但没办法客人要求一定要用这种电池,请问有没有哪位高手有解决类似问题的,帮我出出主意,还有其它什么办法实现待机电流在几十uA之内吗?

网友A:
可以用低压输出的LDO给MCU供电

楼主:
多谢lypd96朋友,给出的好建议!

不知道LDO的价格如何,如果成本不高的话,我跟老板说说试试这个应该可以的!

网友B:
二极管

用多个二极管或者一个稳压二极管降压。LDO本身也有静态电流,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