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工作时,单片机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7-01-29):
我用电池驱动电机,放到我的单片机旁,51单片机总是出现死机,串行显示也老是闪烁不定。而且是电压越高,干扰越强,带负载比不带负载的时候干扰强。
我的板子是用万用板做的,不知道是不是有影响,求大家给分析分析

网友A:
这样的工作环境,算是很差的了。要采取抗干扰措施才行。

网友B:
用无刷子电机!!!!!!!!!!!!!!

楼主:
单片机系统抗干扰

电机额定功率是3V,在额定功率下工作时,基本看不到干扰,电源电压加大的时候干扰就强,尤其是在6V的时候我的串口显示(我50ms更新一次显示)乱闪,5V左右的时候单片机能正常工作几个小时,就死机。
请大家帮忙想想提高抗干扰的方法。
谢谢将军令老兄了,我想用这个方法检测我的系统的抗干扰性能,并通过这个学学抗电磁干扰的实际操作方法

网友C:
如果是考察系统,就不要使用实验板,因为实验板到处都是

楼主:
我用的是万用板

公司暂时没有条件做板子啊
所以很多东西要自己想办法测试实现

网友D:
加个屏蔽罩看看

楼主:
我用个铝盒子遮盖,稍微好一点

我用个铝盒子遮盖,稍微好一点
对于这种电磁干扰除了屏蔽,硬件上有没有什么办法?

楼主:
还有,不同的屏蔽材料是否效果不同

什么材料的屏蔽效果好?

网友E:
铁盒子好,屏蔽电还屏蔽磁

网友F:
在你电机两端并一消火花电容,最好是高频瓷片的.

不知你的单片机系统和电机是不是用一个电源.如果是,请注意单片机部分电源的退藕和隔离(不是完全的隔离,还是共地).  传统51的时钟电路比较脆弱,用外部有源晶体会好很多.  复位电路也需要加强加强!

楼主:
电源隔离是否是说设计两个电源模块?

还有,关于屏蔽材料方面是否有资料

网友(2013-07-26):
引用 网友F:
不知你的单片机系统和电机是不是用一个电源.如果是,请注意单片机部分电源的退藕和隔离(不是完全的隔离,还是 ...

请问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选择高频瓷片的啊,还有就是我之前有见过有的在电机的两端并上了一个一个CBB电容还加了电感我想知道这些值应该是怎样来计算的啊,

网友G(2015-01-09):
我最近的一个案子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电机工作时,单片机SPI通信就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