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讯的软件复位问题

楼主(2008-04-17):
我用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讯,非法断电之后,来电再启动,重新通讯的时候,就不成功了,上位机界面程序提示通讯失败,请教大虾,怎么样给单片机加软件复位?

网友A:
首先要搞清楚是物理层无法通讯还是协议问题

比如串口,是根本没有中断;还是通讯协议上没有重新连接的机制。

楼主:
有中断的

我正常测试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中断是对的。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非法断电之后再来电就不能通讯了?难道是硬件复位本身的问题?

网友A:
是啊,硬件复位是否正常。

楼主:
看门狗有没有问题呢?

我本身只用了一个阻容复位,没有看门狗,是不是这里的原因呢?

网友A:
和看门狗无关

在验证硬件和软件的正确性时,应该没有看门狗。

楼主:
不是验证硬件和软件的正确性

我现在的问题是测试单片机的复位问题

网友B:
上、下位机之间缺少握手协议

也许上位机上电时有和下位机的握手协议,联机后就以下位机一直正常为条件,没有加入“下位机掉电事件、重新上电”这种状态的协议内容。仅只检测了下位机不正常状态,.....

加入下位机申请联机协议:任何时候都应该是下位机首先发出握手申请信号,.....这样,当下位机重新上电时,首先向上位机发出的应该是“重新连接申请”...上位机收到后,与下位机重新握手联机。....就像回到开机时初始状态。

楼主:
请教楼上的wxj1952

其实断电以后再来电,我发现单片机程序不跑了,是不是说用握手协议也可以搞定呢?个人觉得,握手协议有动作之前单片机程序首先要跑吧,但单片机不跑了不是表示握手协议没用了?而且来电之后通讯不行,但我只要把PCB板上的电源拔下再插上就OK了!

楼主:
我用do...while语句加了握手协议的程序,对不对?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inbuf[10];
unsigned char incnt;
void init(void)
{
 TMOD=0x20;
 TR1=1;
 TH1=0xfd;
 SCON=0x50;
 IE=0x90;
 ES=1;
 EA=1;
 P1=0xff;
}
void SendStatus(unsigned char St)
{
    EA=0;
    SBUF=0xeb;
    while(!TI);
    TI=0;
    SBUF=0x90;
    while(!TI);
    TI=0;
    SBUF=0xeb;
    while(!TI);
    TI=0;
    SBUF=0x90;
    while(!TI);
    TI=0;
    SBUF=St;
    while(!TI);
    TI=0;
    EA=1;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Status,KeyTem;
    incnt=0;
    init();
    do
     {
       SBUF=0xaa;
       while(!TI);
       TI=0;
       }while((inbuf[0]&&0xbb)!=0xbb);
    while(1)
    {
        KeyTem=P1;
        if(KeyTem&0xf0==0x70)
          {
            KeyStatus=0x70;
          }
        else
           {
             KeyTem=KeyTem&0xf0;
             KeyStatus=KeyTem;
             }

            //check uart
        if(incnt>=5)
        {
            incnt=0;
                 if((inbuf[0]==0xeb)&&(inbuf[1]==0x90)&&(inbuf[2]==0xeb)&&(inbuf[3]==0x90)&&(inbuf[4]==0x55))
                SendStatus(KeyStatus);
            if((inbuf[0]==0xeb)&&(inbuf[1]==0x90)&&(inbuf[2]==0xeb)&&(inbuf[3]==0x90)&&(inbuf[4]==0x66))
                SendStatus(0x77);
        }
    }
}
void irq_uar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0;
        inbuf[incnt++]=SBUF;
    }
    if(TI)
        TI=0;
}

网友A:
呵呵,当然应该去改硬件

单片机不跑软件有什么用呢

网友C:
单片机程序不跑了?

是死机了还是进入死循环了?
赞同8楼观点。

楼主:
我刚才发现新问题

我刚才发现,如果我不给PCB板断电,而是只给PC机断电,之后再通讯也不行,这是不是说明了就是握手协议的问题?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看我上面发的程序

上面我发了通讯程序,增加了握手协议,就是主程序里面的do...while...语句,如果真是缺少握手协议,那么我这样加程序可以么?

网友D:
我觉得判断TI那有问题

我觉得判断TI那有问题,本来是等待TI置1,但如果中断里提前修改了,就会进死循环了吧,呵呵,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B:
电源上电缓慢

如果真的发现重新来电(220V交流)后,单片机程序不跑了,那是复位电路问题!因为单片机5V电源复位有上升率变化要求,不能太缓慢。(所以你重插“稳态”电源可以使单片机复位——上升率满足了要求。)单片机电源是特殊专用的,不是0—5V缓慢上升的。

握手协议:模拟打电话过程。
1、当然是等待上位机先发来查询帧;
2、要求联机的被查询下位机发出握手请求;
3、上位机发出响应,握手成功。

断电、重上电后当然又从1、开始。

所有步骤都是停—等协议。超时另处理。

楼主:
wxj1952,我排除了复位和上电缓慢的问题

我测试的时候,特意把PC机非法关机,但PCB板也就是单片机上的电源没有断掉,结果发现,一样不能通讯,但只要把PCB板上的电源拔掉再插上,就OK!我现在都困惑得很!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急!

网友E:
软件协议解析错误

大概是使用数组代替队列的后遗症的结果,在发送错误后不能正确定位包头。

网友B:
回17楼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你把电源重新插拔一下。相当于下位机按了一下复位按钮(一切复位从0000H重新执行起,当然正常。)

问题在于当通信中断时(由于断电等原因)下位机/上位机程序正在轨道的中间哪个位置循环,它们都缺少这样一种协议程序,即:超时异常处理协议。

应该是:无论通信哪一方,在停等协议超时的情况下(通信方不可能永久等下去,它需要设置一个超时等待时间Tout。)在Tout内如果没有收到对方的预计响应,即认为故障断线(可以规定重发3遍)。

电话断了线,当然只好重拨/重新握手协议联机了。而你这种联机协议好像只在上电时运行了一次,以后就没有了。

停-等协议,可以找一下《计算机网络》的书。推荐一本通俗教材《计算机通信技术》潘新民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关于通信建立前的呼叫,清除呼叫...

网友F:
可能是你的程序存在一些缺陷

单片机只有接收到正确的数据包后才作响应,如果不正确,丢掉重新接受数据包。上位机发下数据包,如果在一段时间之内没有收到正确的下位机的响应返回,做一些容错处理之类的代码。这样,就不会存在你说的问题了。现在的工业组态软件都是这种处理机制,很好用的。

网友G:
架构不好!

你这样的程序架构。想不出问题都难!

建议再看看 程序的架构怎么编写吧。

网友H:
嘿嘿

差不多可以肯定是你的PC机程序写的比较臭!51这边当然也有问题。

你所说的非法断电,是指的整个220V交流没电了吧?于是PC没电了,51也没电了!

然后再来电了,你的51马上就起来了,开始握手了!
可PC搞不好得好几分钟才起来接着你才能运行那个程序。
这个时候51这边已经不耐烦了,握手没有成功。

你试试:
先开51,后启动PC上的程序,行否? 不行?
先启动PC上的程序,后开51,行否? 行?

网友I:
简单看了一下楼主的程序

不明白初始化部分,最后那句,

while((inbuf[0]&&0xbb)!=0xbb);

不明白inbuf[0] && 0xbb 为什么最后会等于 0xbb

网友J:
我是新手,以后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我是新手,以后还请大家多多指教.http://www.et-dz.com
相关链接:http://www.et-dz.com

网友K:
程序写的不行

没有超时机制,建议找一下常用的串口接收程序看看,最好采用状态机的方法

网友:
一个系统的通讯出错了不能使单片机也死掉呀

否则这样的控制太恐怖了

网友L:
要是51先于PC开始向PC发送数据

可能引起PC的操作系统误认为是一个鼠标设备
需要PC端软件运行后,发送指令使51再向PC发送数据

网友M:
aree with 19th

   超时无接收,接收寄存器溢出无处理,缓冲数组无清零

网友N:
在断电时,你的程序正在等待TI=1,

在断电时,你的程序正在等待TI=1,在此你把EA=0,不会响应接收中断,既PC机发送不成功,
不知你的断电到来电时间有多长,如果短的话,再看你电路板上电容蓄电时间多久,也许从你断电到来电瞬间,你的电源还不是0,电容有电,单片机没有复位,任然处在发送等待状态,当然可能出现PC发送不成功,你的DO---while那根本就没执行,你看起来就和单片机没工作一样,其实他在发送等待TI=0呢,你拔电后插电,时间应该够电容放电了吧,单片机正常复位,上电正常工作。
检测对不对方法
接收不要用中断,做一个定时中断,他就是定时查询串口接收工作,同时吧你那发送那EA=0和EA=1去掉,再按照你说的那样断电,然后PC发送,看看是否发送成功,

这是我的猜测,对不对你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O:
问题严重

while((inbuf[0]&&0xbb)!=0xbb);

当inbuf[0]为0:0 != 0xbb;
当inbuf[0]不为0:1 != 0xbb;
永远死循环

网友N:
问题

 do
     {
       SBUF=0xaa;
       while(!TI);
       TI=0;
       }while((inbuf[0]&&0xbb)!=0xbb);
应该是
 do
     {
       SBUF=0xaa;
       while(!TI);
       TI=0;
       }while(inbuf[0]!=0xbb);吧,
你想发送aa后,PC返回bb握手吧,
你可以在你复位电容那并个按置开关,当非法关机后,从起正常后在按一下按置复位,应该就不会出现那问题了

网友P:
我来说几句!!!!

    其实,形成这样的问题是你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没有足够的认识清楚或预见,变成了能用但并不可靠的情况出现。
    从你上面的回答,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单片机的复位没有问题。
2、你的通讯好用都是建立在一次完整的通讯完成之后的。

   这样的话,
   一、你是否有考虑当一次通讯没有正常的完成情况下的处理吗?!(包括信道上的干扰、非法断电等等)。
   二、应在调试时坚决不用所谓的看门狗,也就是说没有看门狗,你也可正常可靠工作。用看门狗只是让工作更加可靠罢了。
   三、应设置主机与从机之间的双向通讯软复位命令,以保证之间的通讯程序流程任一点位置彻底可控。
   四、最好加上信道编码,以提高在有干扰或很大干扰情况下通讯的传输有效率和通讯处理速度。

网友Q: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我觉得是握手协议的问题,虽然下位机断电但下位机一直送数据,PC再次上电他没有检测到下位机的信号,那么你应该确定 上位机程序从什么地方开始执行

网友R:
我觉得大家都跑题了!

   首先是楼主的第一贴就把大家引跑题了。楼主的本意应该是带电复位,导致单片机的通讯中断,程序能自己恢复。但是断电再上电就不行了,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所以主要问题不是啥握手之类的问题,而是断电再上电单片机程序根本没跑!

   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楼主首先应该告诉大家用的是啥单片机。很多带有SVS的单片机(如MSP430的1系列),电源电压不低于某个值不能产生正确的复位,其他很多单片机也有这情况。你电路板通过串口连着PC机,PC机的232接口信号的电压(BIT0= +10V)通过单片机IO泄放二极管给VCC供电,使VCC降不到0V。这是复位失败的主要原因。

   解决办法有很多,最简单是用复位芯片,让电压不符合要求时都一直复位。再有就是在VCC和GND之间接一个小电阻,如100欧,在断电后让VCC电压迅速降下来,当然,串口PCTXD上串个数K电阻更好。

网友S:
先编写一些简单的测试程序吧,看看单片机是否还在工作

比如,在主流程中对某个I/O不断取反;
在串口中断中,对某个I/O不断取反;

网友T:
有什么就问我大师

   看样子你那上下位机都有问题,典型的线型逻辑造成的。
  协议是最大问题,其次你的硬件设计可能不太好。
   关于设备与上位机之间,应该是实时握手的,有事务信息就收发事务信息,没有平时就发握手信息。当上位机连续发送2条以上消息不回答时,认为下位机已经离线。

网友A:
制订通讯协议是典型的设计工作

网友J:
我测试的时候

我测试的时候,特意把PC机非法关机,但PCB板也就是单片机上的电源没有断掉,结果发现,一样不能通讯,但只要把PCB板上的电源拔掉再插上,就OK!我现在都困惑得很
相关链接:http://www.et-dz.com

网友T(2008-06-10):
典型的协议问题

网友U:
软件协议问题……通信程序不要把条件理解得太理想

每一步都要考虑到:
如果线路断了怎么办?
如果缓冲区溢出了怎么办?
如果收到的数据错了怎么办……
……

网友V:
LZ的这段程序非常低劣!

以下这段程序能正常运行吗?
难度很大的噢。

void irq_uar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0;
        inbuf[incnt++]=SBUF;
    }
    if(TI)
        TI=0;
}

网友W:
干脆用dtr或rts强行复位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