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接PS2口需要用协议芯片吗?

楼主(2008-04-17):
大家好,
我想将MCU接PS2口的扫描枪(扫描条码用),将扫描的数据存入单片机。
是不是要用什么芯片对PS2协议进行处理的?我的意思是就像用RS232串口需要MAX232那样的协议芯片。如果需要,那需要什么样的芯片,百度了N久找不到……
刚起步,问得东西可能比较低级,大家见谅哦。
盼望了解的给我个答复哈,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用google就有了。PS2是5V电平,不需要界面转换。

网友B:
1、那个不叫“协议芯片”,而是纯硬件的电平转换芯片

2、PS2键盘鼠标的逻辑电平是5V的,如果你的单片机也是5V,则不许任何转换,字节接IO口即可;如果单片机是其他电压,比如3.3V,则也需要做电平转换

3、PS2口的资料晚上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不可能找不到,估计里从来就没有仔细读过...

楼主:
嗯嗯,谢谢两位,我正在看PS2协议……嘿嘿……

嗯嗯,谢谢两位,我正在看PS2协议……嘿嘿……

网友C:
不用,可以用单片机模拟PS2协议

比如可以将PS2时钟线接至INT0,中断程序处理PS2数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