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两个单片机,单片机和计算机等之间共享内部EEPRM

楼主(2008-04-17):
我们常常用单片机去完成数据采集,然后存储在E2ROM(现在最流行串行E2ROM),这时为了在更良好的界面上去读取这些数据,我们常常把它们拿到计算机上或者有显示键盘的单片机系统扳上去读取,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利用和存储器一起的单片机(称下位机)通过上下位机之间通信,利用读取通信转发应答一整套流程完成的,这有两个缺点,一.速度低,效率不高二.下位机本身需要配置电源供电.这后者特别不好,能否向U盘那样直接让计算机或者上位单片机直接去读取E2ROM呢,是完全可以的,但这里就有2个物理层面的问题-----1.怎么通过外部口线只给E2ROM供电(电流很小几个MA),则利用读取口线馈电(偷电).2.当E2ROM内部的单片机不加电时它处于低阻状态(内部保护二极管呈现钳位低阻),怎么来解决这个钳位效应.3目前很多电子工程师都采用了串联电阻来提高掉电下的阻抗办法来解决,但这种方**因为电阻的串入电阻增大了对存储器口线冲放电时间,而降低了读写速度,有什么接口它满足1.无电时它呈现高阻 2正常运用时有足够强的驱动能力 3.它是正逻辑(是"与态"驱动)4.能和外部电路一起构成并联型"线与"功能.

网友A:
你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直接用通讯协议进行帧传输,不会太慢的,比你直接读差不多一样快,否则肯定是协议问题,你那程序结构肯定不对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USB接口上载数据

楼主:
我是想直接从外面给内部E2ROM送数

就是计算机的直接读取存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