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和89S下载线一样不?

楼主(2008-04-17):
(无正文)

网友A:
用双龙的图纸,是一样的,其他不大清楚

网友:
可以做到一样

如果用常见的并口下载线
www.lancos.com上有,AVR/51都可以,
做AVRISP或者STK500下载线也可以同时支持

网友:
就是这个,

能用双龙和easy 51pro

网友B:
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

    我的AVR下载器是原装的,花了两百多买的,串口工作模式,没有印象可以下载S51,就算可以,操作也很麻烦,并口的可以通用。

网友C:
有一样的

www.lancos.com上串口的

网友D:
89S和AVR的复位电平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硬件,软件支持,应该是能用的。

网友:
这个是AVRISP(STK500简化版),同样支持AVR/51,图是串口版,你乐意的话加个PL2303HX就可以USB版了,我自己就是用这个加USB的

网友E:
有个叫“小马哥”的软件支持并口,通用

网友:
eee

小马哥(ponyprog)是不支持AT89S51/52的

楼主:
谢谢大家!

老朽这厢有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