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2262单片机解码电路图

楼主(2008-04-17):
(无正文)

网友A(2008-10-04):
我想要引脚说明!谢谢

网友B(2012-11-10):
回复 楼主:
2262选择一个地址脚,连接到传感器输出端,如果你的传感器工作输出信号为高电平,2272对应的地址脚置高,VT脚控制一个蜂鸣器,当发射板接收到信号,2272解码,VT输出高电平,蜂鸣器鸣响!

网友B:
引脚说明datasheet中有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