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中断如何处理!!疑惑呀

楼主(2007-01-30):
小弟用c51的T1作定时器产生脉冲用于控制,然后我想用T0做计数器把脉冲记录并显示出来。T2我想做T0计数器的定时用。但不知道行不行!
 请大虾帮我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案。如何处理好定时器的中断顺序问题!!
谢谢了!!

网友A:
真复杂

这么多t全被你用上了,貌似可以少用些

网友B:
好像是

51应该有个中断优先级寄存器ip,给各定时器所对应的位,置1表示高优先级,置0为低。如果不用ip,好像是按t0最高到t2最低的顺序排列优先级(这点我不是很确定)

网友C:
感觉楼主像是在学怎样用定时器

网友D:
这不自己折腾自己吗?自己做脉冲发生器,自己计数不就得

楼主:
没办法

我是 在试验定时器如果嵌套使用会是什么样子 !!昨天晚上我已经编出来了!!仿真也成功了但还没有烧到片子里。等明天上班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E:
楼住能把你的程序贴出来看看学习学习!

能把程序贴出来么,让小弟学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