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外差接收头 单片机接口

楼主(2008-04-18):
我们厂现在在开发带有遥控装置的工业产品,所以买了一个超外差接收头和遥控,在实验过程中发现,用接受头的输出信号带个发光二极管,遥控距离可大200米左右;可用接受头的输出信号直接与单片机相接,距离至多只能答20CM,不知道输出信号可否与单片机直接相接,还是要其他的驱动电路,恳请各位帮忙出谋划策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晶振是多少的?
可能是你的单片机发出的高频谐波把RF接收头给干扰了.
有条件的话接个频谱分析仪看看就知道了,或者先不考虑程序能不能跑,简单的换一个超低频率的晶体来试试,就可以判断是不是单片机干扰接收头了.

网友B:
单片机会干扰接收头!

不管怎么弄都会影响距离的

网友C:
厚物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