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I/O口会损坏吗?

楼主(2008-04-18):
产品小批量生产,有一台样机不对劲。
那台样机线路是对的,程序能写进去也能运行,但是程序跑不对。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单片机本身没有损坏,但是i/o口会损坏,就像人断了根手指一样。

网友A:
当然会损坏

但你的问题未必是这个原因

网友B:
IO口尽量串接电阻保护

网友C:
也有可能是pcb本身的问题

网友D:
也有可能是焊接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与单片机相连的器件问题,也有可能是。。。。。。。。。。

楼主:
能否举几个例子

谢谢大家的指点。
另问:
IO口在什么情况下会损坏?是灌电流太大?还是io口外接电压太高?
我用的是c8051系列.......  能否举几个 损坏io口 的例子?

网友A:
过压、过流是损坏的常见原因

网友E:
不仅仅是断一指的问题,

断十指,断臂,粉身碎骨,灰飞烟灭 有什么不可能?

网友F:
CMOS输出的IO口,输出高电平对地

CMOS输出的IO口,如果输出高电平,
而这个IO口又接了地的话,
很可能会烧坏..
又或者不小心将某个IO口接上了高电压.也会烧坏..
但是MCU的其他部分却正确工作.
试过一个64脚的MCU坏了一只脚,痛心不已..

网友G:
甚至有故意烧坏一两个I/O口的设计

目的是防止别人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