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速度。

楼主(2007-01-30):
单片机的产品要批量生产了,老板要做防伪,所以想通过机器序列码并通过一定算法生成唯一的不可逆运算的防伪码,我通过MD5实验了可以防止逆运算了,但是唯一怎么保证,MD5如果通过上百万次的运算会产生重复么?
谢谢

网友A:
系列号不同,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同的

网友B:
MD5

对于MD5,上百万次不值一提。

网友C:

日前,我国某个女教授已经在实验室阶段提出了一种快速的破解MD5加密的算法。
获得了国际的认可。
所以,MD5被淘汰的日子已经摆上了日程。估计5年之内会被更强的加密算法淘汰。
之后也就没有什么人用了。

当然,如果你是怕计算重复,那倒是不用怕,据估计:
引文: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有关MD5的破译又诞生了"野蛮攻击",也就是用"穷举法"从所有可能产生的结果中找到被MD5加密的原始明文,不过由于MD5采用128位加密方法,即使一台机器每秒尝试10亿条明文,那么要破译出原始明文大概需要10的22次方年,而一款名为"MD5爆破工具"的软件,每秒进行的运算仅仅为2万次!

从引文可以看出,需要发生重复的生成码,恐怕你们公司需要开个几百上千年!

不过,王小云同志已经提出了一种实验室破解方案,为MD5的破解提供了理论基础&实践基础。

相信被淘汰已经不远了!
你可以搜搜现在网上有多少MD5破解器,号称立马能够破解哦!
我没有尝试过,大家可以下下来试试的。

网友A:
靠,那服务器多快的速度,一般人是破不出来,

他要是能破出来Md5,还用仿你的?

网友C:
根据王小云的理论&实践表明

普通的PC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成功!

网友A:
密码学正是发展的快啊,这个倒是没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