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89C51RC40C-PLCC晶振不起振,下载时晶振管脚上还有干扰

楼主(2007-01-30):
第一次用STC89C51RC单片机
搭万能板的时候用的是DIP封装的。非常好用!
可是换成PLCC封装之后,下载总是不成功。
用示波器能够看到晶振两个管脚上,竟然叠加了下载时串口的两个负脉冲。
拔下芯片,再用串口下载,测量的晶振引脚,就看不到那连个负脉冲。
芯片问题?可是我买的两片问题都一样啊~

另外,装上芯片
不下载的时候
晶振也振不起来
部分电路贴在下边,
各位帮忙分析分析
谢啦!

楼主:
大虾网上有人建议查查封装是不是做错了

可谓是查来查去都没问题:
原理图是按照下面的图画的
PCB封装引脚编号和这个图的引脚编号也是一样的

网友A:
RE:

去掉C19,在X2引脚上串个180欧的电阻,再连到晶振上

网友B:
有兴趣:)

按照3楼的做法,行不行?

网友C:

下栽的时候,应该先点击软件界面的下载后,再通电源,这样的话就能下载了,晶针就能工作了啊.

网友D:
应该是晶振电容匹配的问题

C19、C20用33p电容可能太大,换22p试试
  前两天遇到类似的问题。用STC12C2052AD,3.58MHz的陶瓷振子,匹配
电容用22p。第一次下载程序都可以,再次下载就不行了;已经下载的,
振子有起振,测信号表明程序已经运行了,但就是不能下载修改程序。
把十几片新买的12C2052换上去都一样,下载一次就被“吃掉”了。
实在没折,想起以前用12M晶振下载很顺利,就换12M上去试,OK!再
把陶瓷换成3.58M的晶振,也OK。换回原来的陶瓷振子,匹配电容换成
30p,就完全OK了。
  有时候觉得STC的东西和他们的文档一样,怪怪的。还好这个东西不
会上量,不然还真不敢用。

楼主:
6楼正解

6楼正解
是因为PCB上地没有通
吸取教训
耽误大家时间十分抱歉!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