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博客是否漂亮

楼主(2007-01-30):
http://redbug.21ic.org/user1/405/index.html
相关链接:http://redbug.21ic.org/user1/405/archives/2007/34834.html

网友A:
一点也不漂亮

楼主:
程序我的博客里面会慢慢公开!

硬件等没有任何问题了也会公开

欢迎大家去参观!

网友B:
没有看见呀。

楼主:
数据更新中...

楼主:
现在可以啦

网友C:
挺好,简洁

栏目挺多,有空也搞个

楼主:
为何发笑???

网友D:
不错嘛

内容丰富,不错不错。

网友E:
很好很好,有空会常去

网友F:
友情助攻。顶一个

网友G:
哈哈,数码相机要使用近拍的模式照片就能清晰~~~~~~~

网友H:
相反,应该是远拍才清晰

请详细理解照相原理

网友G:
不对!数码相机有一个微距模式,手机上也有一个图形,

数码相机如何选购

数码相机如何选购
数码相机已经走进大众消费领域,许多朋友都希望拥有一台数码相机,却苦于不知该如何选择。作为一个技术集成度很高的数码产品,在购买过程中,会存在一个如何选择怎么选择的问题。现在大家购买数码相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CCD的像素数量上,除了分辨率,其实数码相机的其他性能指标更值得消费者关注,本人将从不同角度告诉你该如何选择一款价格实在、功能实用的“最佳数码相机”。
一、了解照相机
1.像素与分辨率像素是数码影像最基本的单位,每个像素就是一个小点,而不同颜色的点(像素)聚集起来就变成一幅动人的照片,数码相机经常以像素作为等级分类依据,但不少人认为像素点的多少是CCD光敏单元上的感光点数量,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目前不少厂商通过特殊技术,可以在相同感光点的CCD光敏单元下产生分辨率更高的数码相片,比如:富士的SuperCCD、爱普生的HyPic技术。像素与分辨率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选购时又该如何解读这两项数字呢?
★图片分辨率越高,所需像素越多,比如:分辨率640×480的图片,大概需要31万像素,2084×1536的图片,则需要高达314万像素。
★分辨率可有多个数值,相机提供分辨率越多,拍摄与保存图片的弹性越高。
★图片分辨率和输出时的成像大小及放大比例有关,分辨率越高,成像尺寸越大,放大比例越高。
总像素数是指CCD含有的总像素数。不过,由于CCD边缘照不到光线,因此有一部分拍摄时用不上。从总像素数中减去这部分像素就是有效像素数。因此阅读产品说明书时,切记要注意可用于实际拍摄的有效像素数,而不是总像素数。
2.镜头和快门镜头的好坏直接影响相机的好坏。一般情况下,有着传统相机深厚背景的厂商,其数码相机的镜头也会比较优秀。
★焦距由于数码相机的镜头规格比较特殊,无法由这个数据预测可以拍摄的景物范围,厂商大多会在镜头焦距参数后增加相当于35mm传统相机焦距数值。如果是旅游纪念或生活照,只需购买定焦镜头机型,如果有多样化需要,拥有三倍或更多光学变焦能力的相机会更适合。焦距也称焦长,通常是指透镜轴心线上的中心点至影像可清晰成像时的距离长度,在相机中则指整个镜头组的焦距,单位是mm(毫米)。焦距越长,镜头可视范围的角度越窄,但具有放大、接近的效果,就像望远镜的镜头一样;焦距越短,拍摄范围就变大,相对物体会较小,适合在近距离拍摄较大的场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广角镜头。对于数码相机而言,焦距越长,镜头组的深度也越长,另外还可以从相机镜头上找到f=5.5mm或5.5mm之类的数据,不过,由于数码相机的镜头焦距普遍比一般的35毫米相机短很多,所以厂商多会在说明书上注明类似:相当于35mm相机的36mm镜头的字样,供用户进行对照比较。
★光圈范围光圈越大就越能适应不足的光线,如果能有两种以上的光圈值,相机的应用弹性会较大。光圈是影响曝光的重要机制之一,通常指镜头组内约5到9片的金属薄片所组合的控制装置,可以形成大小不同的圆圈以控制进入镜头内的光线多少。光圈越大,单位时间进入的光线越多。光圈的大小以数字表示,数字越大表示光圈越小,也就是进入的光线量越少。而镜头所标示的都是指该镜头的最大光圈,也就是全开状态下的值,比如:1:3.2,但在变焦镜头上则会看到9.2-28mm1:2.8-3.9的标示,表示在焦距为9.2mm时的最大光圈是F2.8,而焦距为28mm时的最大光圈则为F3.9。
★快门数码相机快门能支持2~1/1000秒已经可以符合一般需求,当然如果能有更宽广的快门范围,那么更能符合各种严格的拍摄条件,如拍摄高速移动的物体或静夜星空等。快门用来调整相机的曝光时间,单位是秒,是以倒数来表示的,例如:30、250的意思是1/30秒、1/250秒,所以数字越小快门速度越慢。快门速度越快,越容易捕捉高速移动的影像,一般拍摄时也不容易因晃动而导致影像模糊,不过速度快可能导致进光量不足,通常高速快门必须在光线较强时使用,或将光圈配合放大。而光线不足时,速度慢的快门就比较适合,但可能需要三脚架辅助。
3.微距拍摄微距就是将要拍摄的主题拉近、放大,重点在于将微小物体拍成你要的大小,在微距模式方面,各种数码相机能力不一,有的甚至可以贴近至0.1厘米左右来近拍。
4.其他功能其他如消除红眼闪光、白平衡、曝光补偿等功能,对于各种环境下的拍摄会有较大弹性。
★自动白平衡修正数码相机的感光部分相当于传统相机的底片,数码相机的感光元件是固定不变的,因此需借助白平衡修正能力来反应光源所产生的变化。它主要针对不同环境下的感光程度而设计,不同的光源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颜色偏差,可能使颜色偏蓝、偏黄,而白平衡修正可将其修正过来。
★曝光补偿由于相机的自动曝光功能以中灰色所反射光线的进光量为比较标准,因此在拍摄画面中,如果白色太多(反射光多)时,进光量会高于测光标准值,所以相机便被误导,以为光线很强而缩小光圈,造成照片曝光不足现象,白色部分变得不够白。而曝光补偿则针对这种情况,将曝光度往上加1或2格,才能有明亮、正确的影像。反过来,大部分是黑色状况下,需把曝光量下降1或2格。
许多消费者因为不了解数码相机,片面地认为,像素高的就好。其实不尽然。选购数码相机时,要兼顾它的数字特性和光学特性。
1、数码相机的镜头。设计优良的高档相机镜头由多组镜片构成,并含有非球面镜片,可以显著的减少色偏和最大限度抑制图形畸变、失真,材质选用价格昂贵的萤石或玻璃来做镜片。而家用和半专业相机的镜头为减轻重量和降低成本,采用的是用树脂合成的镜片。
2、数码相机CCD的像数值。CCD是数码相机的心脏,也是影响数码相机制造成本的主要因素之一。因而也成为划分数码相机档次的一个重要标准。目前,入门级的是300-500万像素级产品,而商用及半专业用户则倾向于500-1000万像素以上的产品。
3、数码相机的变焦。光学变焦是实打实的变焦,不会影响照片的成像质量;而数字变焦是电子变焦,是以损失照片清晰度为代价的局部放大。
4、数码相机的电池及耗电量。数码相机因带有LCD 显示屏及内置闪光灯,因而电池消耗量比传统相机大。使用5号电池价格便宜,随时随地可以买到,但照不了多久电池就没电了。因此,最好选择配备可充电锂电池的机型,目前主流数码产品皆已设计为锂电池,同时提供齐全的充电设备作为配件。
5、附加功能。功能越多,意味着使用数码相机的乐趣更多、用途更广。例如许多数码相机有视频输出功能,可以接到电视上浏览照片;有的可以像手机一样自行设置开机图片和快门声音;有的可以有短时的数码录象功能。数码相机的驱动程序的安装应当十分简便,并能够快速下载图片、拥有照片预览等。例如佳能数码相机附带的软件功能就十分的完善,可以分类管理图片,打印时的设置更是多种多样,还可以简单修改图片等。
影像感应器是相机性能的决定性因素,一般情况下,影像感应器的像素值应大于实拍图像的最大像素值。有些厂家为了弥补影像感应器像素的不足,采用软件插值法加大图像的像素值,实际上,这种插值法在几乎所有的图像处理软件中都能实现,因此实际意义不大。选购时一定要以影像感应器的硬件像素值而不是输出图像最大像素值为依据。
数码相机将摄影信息记录在称为CCD(电荷耦合元件)的半导体元件中,而不是银盐相机的胶片上。CCD尺寸与电视机一样是指对角长度,用英寸来表示,如“1.27英寸(注)”。CCD越大,像素就越多,感光度也就越高。所以,像素数相同的情况下,CCD越大,画质也就越好。·CCD尺寸1/2.7英寸(4.0mm×5.3mm)1/2英寸(4.8mm×6.4mm)1/1.8英寸(5.19mm×6.91mm)2/3英寸(6.6mm×8.8mm)注:1英寸等于2.54cm,数码相机的CCD,采用与电视机显像管一致的表示方式。
二、购机四项基本原则
●对于一般家庭用户而言,如果仅限于家庭娱乐,同时又非常关注实用性的话,强大的功能及耐用性带来的高性价比是首选因素。目前市场占主力的300万和500万像素的机型可以满足成像需求,多种拍摄模式、宽广的ISO值设定范围、高速准确地对焦则是必需的功能特点,而保证耐用性的金属外壳也是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
●对于那些追求时尚前卫的消费者而言,外形设计与亮点功能的紧密结合是首选标准。小巧的外形、亮丽的颜色以及舒适的手感是必备的,而某些亮点功能如微距拍摄功能则更为此类产品锦上添花。
●如果是专业级水准的用户,最注重的是对成像质量的极致追求。手动操作功能是必备的,可更换的镜头,600万像素以上的CMOS图像传感器和多种图像记录模式是高图像品质的保障,如果再具备极具爆炸力的万元以下的套机价格,就会使更多专业摄影爱好者趋之若鹜。
●最后要考虑的是在哪里购买。正规的数码相机销售柜台将会保证你的相机“出身”。购买时应考虑品牌效应,因为它是数码相机整体质量和售后服务的主要保障。
三、买相机的准备步骤
第一步:明确购买相机的用途和目的
确定购买相机的用途与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自己的需求,我们才能有的放矢地选择并购买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机器。否则,有可能花了很多钱买回来的相机,结果发现功能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或者功能太多根本用不到。我们可以想想买了数码相机是用来做什么的。比如:有的朋友买数码相机是为了出去旅游;有的朋友希望能学摄影;有的朋友想拍摄微距照片;当然也有人想拍人像特写照片或者给自己刚刚出生小孩拍照留念等。总之一定要明明白白地消费。
照片的输出的问题也需要事先考虑好,要考虑到自己是否需要冲印很大的照片或者仅仅是在屏幕上看。通过这样考虑,我们才能决定需要购买多少像素的机器,如果我们仅仅是在屏幕上看,那么300万像素的机器已经足够了。如果是要冲印,而且要冲印到10英寸以上,那么我们就需要买像素尽量高的相机。
第二步:决定心理价位
在决定了购买相机的用途和目的之后,我们就应该依照自己的经济能力决定一个可以承受的心理价位,比如3000~4000元或者6000~7000元等。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节约不少时间,可以在选择的时候更有目的性。DC还是属于奢侈品,所以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和别人攀比是没有意义的,够用就好。
第三步:通过各种途径收集资料

下面这张照片就是使用微距模式拍的;
拍电路板要想把元器件拍的清晰就得使用这个模式;
有一个象花一样的图形出来了就行了;

网友I:
楼上这张是相机的界面吗?

网友G:
数码相机上都有这样一个东西,一按就出来啦

网友J:
你的博客上头一篇例子很糟

楼主:
TO:xue 是那篇?我删除!

网友J:
颠倒字节的那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