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P89C668 间歇性上电不工作

楼主(2008-04-18):
现在是最小系统,12时钟模式,22.1184晶振20P电容,10U10K复位,EA上拉
PSEN上拉。使用了XRAM,在启动代码里MOV AUXR,#00H。

系统接了个工作指示的LED,闪烁频率为1秒。

现在问题是:
上电有时可以工作,有时候不能工作,基本为1:1
上电可以工作的话,复位也可以工作;上电不能工作,复位也不能工作。

有没有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谢谢指教。

楼主:
无论是否正常工作,上电约1秒后,LED都会很快的闪烁一下。

楼主:
可能哪里出问题啊?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把20p电容去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