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的问题

楼主(2008-04-18):
   我在做开关量的隔离时(用的单片机51系列),采用4n25进行隔离,想问的问题是,用p251-4之类的集成光耦好不好,这两种通用的光耦在使用时应该注意些什么。我个人认为还是最好不用用集成的,在开关量的检测方面。

网友A:
只要满足要求,集不集成没什么大碍的吧

选择光耦俺一般看:速率、输入电流、输出电压

网友B:
p251-4比4个521-1贵,这是唯一的缺点

网友C:
电性能和空间占用上二者完全等效

    价格方面则要看渠道,正规渠道多路的比多个单路的应该略微便宜,但光藕市场上有大量拆板翻新货,反而单路的更便宜,毕竟货源要多得多。

网友B:
从我现在在北京市场采购新的521来看,还是单个的便宜

我觉得这可能是521-1出货量要大的缘故;
另外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还是使用单路的为宜;因为这样pcb布局可以随意,每一个单个的521-1都可以按照端子的情况和调理电路的情况来均衡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