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CU51+AD9854设计函数信号发生器

楼主(2008-04-18):
哪位大侠用51单片机控制AD9854,输出频率、幅度任意可调的正弦波、方波……
小弟希望得到您的指点!

也向版主求救啊!

楼主:
版主有空就指点一下小弟啊

楼主:
不知哪位大侠肯伸出援助之手,先行谢过

网友A:
提不出问题,别人如何指点

其实主要是把手册看懂。

楼主:
谢谢4楼的兄弟

我主要是不知道如对Ad9854进行编程,如果兄弟做过这方面的设计,希望能共享一下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B:
您还是仔细看看手册再提问吧

谁都是从没做过到做过,不都是自己看手册,看应用笔记过来的么
其实你把手册看完了,基本也就会编程了

网友C:
您先找找AD9584的参考程序

然后结合该芯片的PDF,进行测试,有问题回头再看PDF,再修改,再测试。
先不要搞什么特殊函数,整个阶梯波就行了。0,1/4,1/2,3/4,1连续输出这4个阶梯值,能成功,则说明硬件驱动已正常工作,然后再开始模拟复杂的函数生成任意波形。

楼主:
谢谢

恩 ,那我就慢慢鼓弄了,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的赐教!

网友D(2013-08-29):
2013年8月29日

网友E:
结合芯片手册,结合网上有的代码资料,结合自己的理解,重新编写

网友F(2013-12-29):
最新DDS模块增加美观实用的散热片,新增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E题正交扫频源完整例程(可实现题目1~40M扫频功能,并可以通过按键和液晶屏设置和显示扫频参数)。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643082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