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433MHz收发模块的编码?

楼主(2008-04-19):
谁做过433MHz收发模块的编码?
用的接收IC是micrf211,
距离要100M以上.
编码,解码格式自己定义,
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A:
100米很轻松。

楼主:
问题是编码,解码格式自己定义

编码,解码格式自己定义的.
码型,编码格式应该怎样选择才能另传输距离尽量远呢?

网友B:
在RF传输中,建议用曼码(Manchester)

曼码在RF传输中的效果最好.
当然你也可以仿照PT2262/2272的方式编码,以现在的RF技术,100M的要求,无论用哪种编码都很容易实现.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收到,呵呵

楼主:
我想用传号反转码(CMI码),不知道如何

传号反转码(CMI码)
交替用11和00表示"1"
固定用01表示0

10可以用于纠错,
连续00和连续11也不会出现..

如何?

网友B:
没必要纠错吧

你要做什么应用,不必要用到纠错这么复杂吧?
一般用这种RF传输的数据都不会太复杂,最多用个校验码来检错就行了.

网友A:
100米曼码不曼码可能看不出太大区别了。

把RF电路的性能做稳定就是了。

网友C:
引导码+同步码+地址码+用户码+用户反码

采用正反码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