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数码管显示的延时怎么计算???

楼主(2007-01-31):
LED数码管显示的延时怎么计算???
我的意思是说如何根据人眼睛滞留时间来计算??

网友A:
显示?

直接用固态显示不就好了?
比如,用164驱动?

楼主:
但现在用的是动态显示阿!!!

网友B:
所有的数码管扫描一次的时间不大于1/30秒就行,当然也不能

网友C:
太快没有问题的!只要你的MCU足够快!

网友D:
刷新时间小于20ms就可以了

网友E:
视觉暂留时间约为0.05至0.2秒

网友F:
刷新频率在85HZ以上就看不出闪烁了

跟视觉暂留没关系.
显示时,视觉暂留指你看到一帧帧图片,而形成连续的影像.这个频率应当在24HZ以上.
附: 你的CRT显示器的刷新频率(约75HZ)<=>LED扫描刷新频率
    标准电影帧频率(24帧/秒) <=> 视觉暂留

网友G:
一般控制在20毫秒内,所以8位显示的取2毫秒的扫描

网友H(2015-09-21):
因情况而定,驱动电流不一样,好像刷新频率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