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几款便宜的多路视频运放芯片吧.

楼主(2007-01-31):
(无正文)

楼主:
价格大概多少 啊?

楼主:
EL4342不符合我的要求.

网友A:
推荐几款便宜的多路视频运放芯片

我再说几款:三路:ISL59830 单电源3.3V供电,固定增益为2,-3DB 带宽200MHZ
                EL5364  带使能脚的600MHZ带宽,电流反馈型高性能运放.
          四路:EL2480  250MHZ带宽电流反馈型高性能运放,55MA的超大输出 驱动电流,1200V/US的压摆率,极高的差分增益和差分相位.
你说说你是用来做什么产品的,具体的我再推荐.

网友A:
推荐几款便宜的多路视频运放芯片

有普通非屏蔽双绞线远距离视频传输(低成本)
有CAT-5线缆视频传输.

楼主:
做视频分配器.以前没弄过,用分立元件做没把握

楼主:
或则推荐一个用运放构成的电路也可以.

网友A:
w

普通非屏蔽双绞线远距离视频传输方案:
EL5171(发)+EL5172(收)可传1200M,经典方案,市面上使用非常成熟.
EL2480(发)+EL2480(收)的新方案,可做双工传输,距离可达1500-1800M.
CAT-5线缆视频传输.KVM延长方案:
EL4543+EL9111+EL9115  可延长300M,超强性能.
EL4543+EL5375+EL5205  成本可控制在几十快钱
以上的电路非常简单,就是有这几个芯片组构成.
不知你还有什么需求,要芯片的话可以联系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