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模软件??

楼主(2007-01-31):
我用了别人的测试程度测试我的一块液晶屏(LCD12232)
谁能告诉我这样的取模软件是什么?它是如何按字体取模的?为什么8个汉字,只取15个字节?
unsigned char code Bmp002[]=
{
/*------------------------------------------------------------------------------
;  源文件 / 文字 : 超前科技有限公司
;  宽×高(像素): 120×15
;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40字节
;  数据转换日期  : 04-2-27 14:10:02
------------------------------------------------------------------------------*/
0xA0,0xA4,0xA4,0xFF,0xA4,0xA4,0x80,0xA2,0x92,0x8E,0xA2,0xA2,0x9F,0x82,0x80,0x88,
0x88,0xE8,0xA9,0xAA,0xAC,0xE8,0x88,0x8C,0xEA,0x89,0xE8,0x8C,0x88,0x80,0x94,0x94,
0x94,0xFE,0x93,0x92,0x80,0xA0,0xC4,0x98,0x80,0xFF,0x80,0x80,0x80,0x88,0x88,0x88,
0xFF,0xC8,0x80,0xC8,0xC8,0xC8,0xFF,0xC8,0xC8,0xCC,0x88,0x80,0x84,0x84,0xC4,0xA4,
...
};

楼主:
为什么不能设置15*15?

网友A:
打电话问超前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B(2017-04-18):
请问你找到这个软件了吗?这个软件是把字符串转转换成数组,TFT显示时只要按顺序输出数据就行了。
之前用过这个软件,现在找不到,现在要用又找不到了,如果你有的话麻烦发一份给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