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有什么替代的芯片?

楼主(2007-01-31):
各位大虾:
     7805的功耗太大了,大家有没有好一点的替代芯片.(8-12V输入,+5V输出)

谢谢!
      查了各个厂家的开关电源,好象很贵哦,而且外围电路也多

网友A:
LM2576,肯定比7805贵啦。不过效率高啊。

网友B:
MC34063<1RMB。

网友C:
拿开关电源替代前得想清楚。

楼主:
我该考虑那些东东?

TO  NE5532 :
     我想降低功耗,除了开关电源纹波会比较大外,我还需要考虑什么?

  谢谢指点

网友C:
成本,体积

功耗=电流x电压差,能减小之一,也可以不用开关电源。

网友D:
TO 7805有什么替代的芯片?

用431也可以啊!

网友E:
ht7530

ht7530

网友F:
LM111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