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IC12C508和PIC12F508

楼主(2007-02-01):
我写了个程序,运行于508上,先用F508测试,使用内置振荡,开WDT,可正常运行于F508上。但使用同样的设定,烧写进C508后一点反应都没有,我都烧坏了六块芯片了,改了一些参数,但还是不行,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一定是你的配置字节设置有问题!

楼主:
我也怀疑是配置弄错了。但我不知道具体错在哪

网友B(2013-12-27):
选对芯片了吧。头文件要变哦。烧录时选择型号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