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问题

楼主(2007-02-01):
C51, TE, ck, play, se
    SEGMENT: ?PR?ACK_I2C?TEXT1
    CALLER1: ?PR?DISPLAY_INTER?TEXT1
    CALLER2: ?PR?TIME0?TEXT1
我写的程序在keil 中编译后出现了警告,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请指点。

网友A:
MULTICALL 多重调用,通常Keil函数不支持重入

这将有可能导致数据被破坏,或者访问外部设备错误.若你确认不会同时调用,可以不用管它

网友B:
指示得很清楚呀~~~~

SEGMENT: ?PR?_IRCVSTR?TEXT1-----被调用的程序段
    CALLER1: ?PR?DISPLAY_INTER?TEXT1-----调用的子函数1
    CALLER2: ?PR?TIME0?TEXT1-----调用的子函数2
由于调用的子函数2是中断服务程序,因此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当Display_Inter调用IRCVSTR时,程序在IRCVSTR中执行,此时发生中断Time0,由于中断服务函数中再次调用IRCVSTR,因此发生重入函数调用.
Keil通常不支持重入,但是也可以用,大概是reent...什么的关键字,而且需要手工设置重入堆栈,很复杂,这里不好说清楚.

以前曾经碰到过类似问题,还是尽量避免重入函数的好.
才疏学浅,一点小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不记得了;

好象是 C51 的中断服务程序,如果含内部变量,必须声明成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