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ASY 51PRO串行编程器的改进问题

楼主(2008-04-19):
本人有一块51实验板,上面是并口下载线,由于我用的笔记本上没有并口,但我拥有一根usb转串口线,于是就想利用EASY 51PRO串行编程器对这块实验板进行编程。我是这样做的,还是利用那根下载线,只是把它接到串行编程器上的编程单片机上,但在编程时总是提示“编程器不可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是这样接线的:
编程单片机---实验板上单片机
P1.5,P1.6,P1.7---P1.5,P1.6,P1.7。
P3.5---RST。
还有几根线在并口下载线上没用到,他们分别是:
编程单片机---实验板上单片机
P3.6,P3.7---P3.6,P3.7。
P3.2---ALE。
另外我还去掉了串行编程器上的“12v/5v/0v Control”电路和51&2051切换开关。

楼主:
期待给与答复!

楼主:
大家能不能帮一下我。

网友:
我试过用89S52当作监控芯片,完全可以用,但是可靠性不高,经常会检测不到目标板芯片,也是用USB线转RS232的

网友:
不会忘记烧录监控程序到编程器上面吧

楼主:
程序是肯定烧了

但是,P1.5~P1.7好像总是高电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软件也检测不到编程器。

网友:
找不到编程器跟引脚电平没关系,只要监控芯片的RXD TXD跟PC通信正常就你能找到

楼主:
是这样,

那如何判断MAX232是否损坏了呢

楼主:
如何判断MAX232是否损坏了呢

网友A:
量2、6脚电压,大约是在正负10V;

网友B:
这个过时了,不如做SP200S编程器,完整资料下载

USB接口通讯和供电,可以支持ATMEL/WINBOND/SST公司常用的MCS51系列单片机,支持ATMEL/MICROCHIP/ST等公司24、93系列串行存储器。增强版还具有标准的ISP下载接口,可支持ATMEL公司MCS51系列和AVR系列单片机在线下载编程(ISP)。

详细自制资料(包括原理图、驱动程序、控制软件、固件)下载:

http://www.mcusj.com/upload/shop/SP200S_Programmer_DIY.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