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

楼主(2008-04-19):
各位好 小弟今天遇到个问题 我做AD转换的时候 转换结束标志位和INT0相连 但是调试的时候 INTO始终为低电平 不知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AD

AD口读的时候始终都是低的

网友B:
问题笼统过头,连你用的什么MCU,AD都不知

也不知道你的电路有没问题,无法判断

楼主:
AD1674

AD1674  AT89S52

网友C:
AD口读的时候始终都是低的

没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