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红外发射的问题!很奇怪,希望大家能帮忙!

楼主(2008-04-19):
用52做了个遥控器,现在碰到个很怪的问题:

只能先用电视原配的遥控器对着电视先按一下(随便按哪个键),然后我做的遥控器就能遥控一次电视,第二次就不行了!   当我做的遥控器发射时电视上的接收遥控灯会闪动,说明能识别到红外信号了,但电视就是不动。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时序不够准,或38K不够准

楼主:
如果时序不够准的话怎么第2次就能收到呢?

如果时序不够准的话,怎么第2次就能收到呢?而且是每次 的第二次电视都能接收到的。

网友B:
SAA3010的话有一位是跳变码,每次都会反向

网友C:
顶一下ls的

呵呵,楼上的老乡好像什么都懂哦,厉害厉害啊。
上面的几位说的情况都有可能。据我所知,飞利浦的红外格式就有好几种调变码。
比如14位的红外遥控码。由3位T变化+5位固定码+5位数据码组成。
前面的3位T码就是楼上所说的跳变码。每次按键那3位是变化的。比如第一次按键是001,第二次按键就是000。还有可能就是第一次是001,第二次就是010,情况很多,要看具体的遥控器和接收机所设定的协议。建议LZ用示波器多观察观察,看看每次按同一个键的波形是否一样。

网友D:
飞利浦真是变态!

搞出的红外码没法学呀!

网友E:
楼主的码是什么地方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