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做过 SED1335 驱动 320*240 EL 屏的?

楼主(2007-02-01):
我的显示现在花屏,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建议使用RA8835

网友B:
把处理器的频率降一降。

还不行的话看看底层函数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函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这个程序对于 320*240 的 LCD 屏,显示效果很好的,但是换成了 EL 屏就不行了,界面全部花掉,难道这两种显示屏有很大的区别么?

楼主:
请问楼上,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楼上原来是中大科技的,难怪

楼主:
自己再顶一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