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EPSON打印站驱动板的否?请教钱箱问题

楼主(2007-02-01):
EPSON打印站(例如TM-220)带有钱箱驱动接口,ESC/POS指令中的ESC p指令用于在钱箱控制插座引脚上产生脉冲,并且脉冲的宽度可调。

我的疑问是:打印机驱动板每收到一次该命令,在钱箱控制插座上产生多少个脉冲信号?是只产生一次还是一直都有,直到再发送某条命令或某个事件发生为止呢?

网友A:
为什么不量一下呢?应该是一个脉冲,而不是一个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