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模拟串口

楼主(2007-02-01):
又到年底了,经过年终整体的成本核算之后,老板明确表示CPU(77E58)的成本过高,必须换掉.
可怜啊,我们做民品的不容易啊.当初选这个型号的主要目的就是看中了它的2个串口和速度.

现在有两个方案备选:
1-单串口51外加一颗尽可能便宜的51;
2-用一颗速度相对较快成本过的去的51 通过IO模拟串口来实现双串口.

我比较倾向于第2个方案.因为在方案1中如果从机复位跑飞等情况不好解决,而且还得重新布板,可能会带来售后兼容的问题.

方案2可以做到成本的最大程度的优化,硬件不需较大改动.但是对于"IO模拟串口"的可靠性又没有多少把握.

那位有过此类经验的给个提示,帮助打打"预防针"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

我想模拟的串口只需要9600的波特率就可以了,间歇工作,数据量不大.

网友A:
9600bps对51还是有点艰巨的,主要是接收费资源。

如果主要是发送,接收不多,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 forthlab

能讲的再明白些吗???

每次接收的数据包的长度是固定的,每个包长度为10个字节.

网友B:
1-单串口51外加一颗尽可能便宜的51;

51之间的通讯可以采用单总线;
选择带内狗的51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提高可靠性;

楼主:
回:hq_y

您的观点是方案1更好一些.

网友B:
当然啊,灵活嘛~~~~~~~~~`

"IO模拟串口"的可靠性的确没有多少把握~~~~~~~~~~~~
单总线你正好可以参考匠人的笔记!

楼主:
谢谢!! hq_y

不过"单总线"不太需要,我的IO还够用,我计划用SPI方式.

网友C:
我也觉得1比较好

量增大一倍,成本却下来了,尽量采用标准51(而不是扩展51),这样产品成本低(包括维护成本,因为硬件基本不用变,未来变的是程序)尽量不要用软串口,可靠性不好

网友A:
你现在的成本是多少?

我可能会换CPU。
你现在对成本有要求,估计也有一定的量了。建议换个CPU吧。2个CPU的成本可不会很低的,而且不是长久之计。
建议你看看hcs908aw16。

我以前编的io模拟串口收发是用16倍频检测RS232-RX,所以2400bps输入解码要2.4×16的频率分辨率,9600bps至少也要4倍倍频。所以很消耗资源。当然也能用其它方法,比如检测脉冲宽度等。

网友D:
如果是交换数据,不见得非用窜口不可,其它的方式很多

网友E:
我的想法!

如果用IO口模拟的话(用SPI方式),那么,我想一个是时钟线,另一个则是数据,再一个是使能吧,使能口接中断口,主机发送数据时,就输出一个低电平,让子机中断进入接收模式。主机发接完数据后又把IO置高。不过当双方都发送数据时,这个就不好处理了。有可能会冲突了,具体要实现,我想还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传输距离也不远。

网友F:
是啊,现在两难中!!

我的77E58现在是50多元(含17点的税),我的目标是20元以内。

现在的系统中已经有一个主MCU,十几个从MCU了,不过那些都统一在485总线上。如果将主板上在设置两颗MCU,感觉总是不舒服。

量到不是很大,一年也就800多套的样子。

网友G: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89c51+2051的产品。

网友H:
77E58现在是50多元(含17点的税)?价格太高了吧

17点的税怎么来的?

网友B:
800多套当然值得换cpu了;毕竟就算是省了30元也20000多元啊

IO口模拟串口最大的问题是消耗大量的cpu资源,而且还不可靠;

消耗大量资源有可能带来原来的程序需要大量的调整!

网友I:
折算成标准51的程序量有多大?

网友J:
模拟串口专家

9600波特率,这么低,一点不难,
用我们14PIN的IC,外挂4M的晶体,就可以跑出38400波特率的全双工出来。
很不错的选择哟!

网友K:
可以用我们的学习板

有io口模拟串口试验
可以到57600
http://www.yofeng.com/mcu.asp

网友A:
换CPU!不要用软件模拟,自找麻烦。

网友L:
用个便宜的arm不行吗?

网友M:
有中断口 就 软件模拟

网友F:
谢谢,各位!!!!

我们的产品(不能说的太具体,这是规矩)遍布全国,利润比较薄,容不得反复.看来两套方案都得试一下,我想还是实际测试后再定.

此楼暂时封顶,实际测试结果出来后再开!!!!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N:
找便宜的

为什么要用华邦的?太贵了。

网友O:
我们用的是W78E516,IO模拟9600,完全没问题

我们用的是W78E516,IO模拟9600,完全没问题

网友P:
串口模拟也可以

模拟发送是一点不难,就是接收比较麻烦,我有几个产品就是用51的,利用原先一个串口再模拟两个可发可收的串口,还是蛮稳定的。模拟接收口最好接INT脚,这样如果有起始位时则进行外中断程序,然后置定时器,使取位刚好落在每一个有效位的中间位置,这样接收来的数据还原率是最高的。

网友Q:
可以考虑用串口扩展芯片,也比较稳定!

网友R:
TO yzhj

能把485总线与从机连接的方式给我一份学习学习么?
我手头有个项目要用到485总线通讯,可是对此基本不了解。
能给我一个简单的原理图就更好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