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接受的问题,急

楼主(2007-02-01):
我要做的是产品计数器,就是物体经过是,隔断光线,产生一个脉冲,送给单片机计数。我用红外发射管加三极管驱动,用HS0038一体化接收,距离很短啊。是不是一定要用38K的载波啊,用软件实现可以吗,是不是用单片机发送了38K的载波,而不要什么信号,一体化接收一直就能接收啊????
请大虾指教下啊

楼主:
就是发载波就可以接收吗,只要1米就可以了

网友A:
对,还是要载波。38K

网友B:
HS0038能够自动滤出载波吗?

如果能够滤出载波的话,那么滤出的频率在什么范围呢?

网友A:
HS0038能够自动滤出载波吗?能,选频特性不是很好。

网友C:
我做过这样的产品,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经过红外发光二极管发射38K左右的载波,只要功率足够大,十米远都能正确接收,没有东西挡住红外光线时,一体化接收端一直是低电平,当有东西挡住时,接收端为高电平。不过要注意红外发射管的散射问题,最好把发射管装在筒管等之内。

网友D:
既然用了一体化接收,就必定要用38k载波。

楼主:
做出来了

谢谢大家,我做出来了
加了一个38K的载波,但是不能在同一个单片机中实现.我是用一个单片机以计数器形式产生1:1的载波.另外一个单片机接收.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在同一个单片机中实现,产生了载波后,中断口是低电平,但就是产生不了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