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约单片机端口资源的键盘电路(分享)

楼主(2007-02-02):
1、这里以3根I/O线为例,普通接法只能接3个键,即使是采用改进后的组合接法,最多也只能接7个链,本文介绍的电路是在组合接法的基础上增加了3个二极管,并采用了新的接法。其软件处理使用了端口访问和扫描检测两种方法,从而使按键数可达到16个,同时由于采用了组合逻辑来直接对端口进行读取,因此极大地简经了程序的处理过程,同时也节省了宝贵的存储器和CPU运算资源。图1是该电路的电路原理图。

2 软件过程和程序

该电路在程序处理时,由处理器首先向I/O1~I/O3写高电平,然后读入。如果非全“1”,说明,K0~K6中有键按下,此时可根据读入的端口状态判断键的状态,如果读入的结果为全“1”,则I/O1~I/O3轮流输出低电平,再读入,这样就可根据另外两根I/O线的状态来判别是K7~K15中的哪一个键被按下。重复调用键盘处理子程序可将读取的键值与上次的值进行比较,甚至两次读数相同为止,这样即可消除按键抖动所造成的误读。

网友A:
不错,不错!

是好东西,不过IO口上接三个上拉电阻会好些吧。

楼主:
按键没必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B:
同意三楼的说法

同意三楼的说法,不加上拉,我也看不明白的,输入悬空是什么电平呢?
不过的确是不错的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C:
MCU 内部有上拉的了

网友D:
无法识别组合键

无法识别组合键,如果同时按下两个按钮,会出现错判。

网友E:
聪明

非常聪明的办法。

楼主:
9楼说的没错

但是键盘多了也许也就用不着组合键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