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和8位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08-04-21):
各位大虾,
想学16位单片机,请问有那些资料?比较容易上手的

网友A:
LZ,是否选好了哪个系列?

如果不上操作系统,学习方法与以前学8位时一样。当然,现在的8位也有很多人喜欢跑OS,呵呵。

网友B:
直接上32位好了,16位没优势了

网友C:
现在32位直接和8位竞争

貌似16位空间很小。

偏DSP的还可考虑。

网友D:
用ARM吧

    16位MCU现在在夹缝中生存,一方面,ARM、DSP越来越便宜,廉价嵌入式MPU也有越来越多的选择,另一方面,8位系统的性能在低价格的前提下又不断增强,二者合击的钳型攻势下,16位MCU正在不断丢城失地。

网友E:
chunyang幽默

“。。。二者合击的钳型攻势下,16位MCU正在不断丢城失地。”   ^_^

反正我不看好16位的

网友F:
16位中好像只有430的低功耗好有些优势

楼主:
恩,,,各位大哥,上32位有什么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