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扩的I/O接口和片外RAM统一编址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4-21):
(无正文)

网友A:
看看LCD的SEG寄存器就明白了

网友B:
例子:比如64KB的空间,片内有1KB的SRAM

那么片外就只有63KB可以用了。当你操作时,相应的地址会自动去访问。比如,一般51都是这样。

网友C:
用同一条指令既可以访问IO又可以访问外部存储器就是统一编

网友D:
外扩I/O本身不就是特殊的“RAM”吗?

网友E:
比如坐同一路公交车,你买的票座位是1号,我是2号

网友F:
3楼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