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外接6264,剩下的端口可以做普通用途吗

楼主(2008-04-21):
最近使用89c52做一个led显示屏,准备用串行口接收字模数据,送往6264.程序从6264读字模数据显示.
p1,p3端口已经用光,系统还得需要一个端口,能不能用p2剩下的端口做普通用途?

网友A:
如果是AT89C52之类的型号,应该是不能

在你使用存贮器访问模式的情况下,地址线是连动的

网友B:
合理分配地址空间,可以的。

网友C:
会吧

我的地址数据复用的方式访问一个外部IC,只用到P0,我用P2做4X4键盘,没发现什么问题.只是我想,如果在某剩余IO的某位输出0或1,而此时该位作为输入输入相反的电平可能就坏事了/

楼主:
谢谢2楼.能不能这样解决问题.

程序是用at89c52片内的内存.片外没有接程序存储器.
在地址低4位接一片74ls154,利用它对地址低4位进行译码,对片内程序存储器之外的程序地址执行写操作时,它产生译码输出,这样就有个一个控制端口.问题是使用片内程序区,不知道还能执行这样的操作寻址吗?

楼主:
如果只用p0做地址数据线,那么用p2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哎,外接的6264内存,利用了p2的几根线.

网友D:
虽然可以,但不建议这么用

用串转并扩展最佳。

网友C:
只用P0和用了几根P2不是一回事吗

网友E:
只要对外部数据的寻址用页寻址的方式

剩下的P2口完全可以当IO口用。

网友F:
间接读写方式就不会影响

网友G:
可以

但不太好

网友H:
可以

仅有8位地址端口,没有16位地址端口的话,没有问题
如果有16位端口,需要考虑避免冲突,
即16位端口使用时,做IO口使用的那几个最好处于初始化状态
我是这么用的,没有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