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GAL16V8的问题?

楼主(2008-04-22):
(无正文)

网友A:
有用分频的说法

楼主:
PSEN有分频的说法吗?那上面也接了ALE

PSEN有分频的说法吗?那上面也接了ALE

楼主:
分析下这个PLD是搞什么的

ALE PSEN WR RD是单片机的控制总线

A代表地址
IO2到IO6是输出控制芯片的片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