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时间的问题

楼主(2007-02-02):
现在一个产品,需要能够精确测量时间,精确到10nS级别,大家看一看应该怎样实现?使用单片机捕捉可以实现么?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个能耐的单片机,也许我孤陋寡闻

精确到10nS,那单片机的指令周期得1nS吧,就是采用单时钟周期一个指令周期的单片机得1G的晶振吧,再降一半也得500M吧,让单片机的流水线再增加一倍,也得250M吧,剩下的你自己估算吧

网友B:
MCU 的话,估计要找32位机了,16位机都搞不定

网友C:
啥机都搞不定,使用纯硬件搭一个有可能

然后mcu再把数据读进来;

网友D:
硬件(8 bits) + mcu (n bits)

网友E:
呵呵,用P4裸奔还差不多

应该用纯硬件逻辑,比如FPGA,做到10nS的分辨率还是可能的

网友F:
数字电路

数字电路做捕捉,时钟用100M或者更高。然后用MCU来读就可以了。
也不排除某种MCU的内部定时器能工作在100M

网友G:
应该用纯硬件逻辑,比如FPGA,做到10nS的分辨率还是可能的

有道理

网友H:
硬件

估计只能用硬件电路来实现。

网友I:
做过20ns地,几年前了,没往下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