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推荐一种单片机实验板!

楼主(2007-02-02):
   大家好,我刚接触单片机不久,为了能尽快掌握这门技术我想买一块支持51系列的单片机实验板,在网上查了下,太多了! 我一时不知选哪种好,在这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或者哪位给推荐一下。呵呵,在这我先谢了!

网友A:
开发板

我的开发板,功能强,使用方便,提供丰富的例程,非常适合初学也适合其它的工程师,提供QQ在线服务,是市面上性价比很高的开发板.

一下是开发板的介绍:

特价提供51单片机实验开发板(198元)
开发系统摆脱了传统、繁锁的单片机学习方式,将当今最流行、51最经济有效的学习方案完美地

集成在了同一个系统中,是一个快捷、高效、灵活的单片机学习、开发方案。具有非凡的性价比,

是单片机爱好者快速掌握51系列单片机不可多得的工具...既适合初学者入门学习,也适合专业人员开发51单片机产品的需求,还适用于渴望快速学习和掌握单片机应用技术的所有人员。

开发板将单片机实验板、编程器、ISP下载线进行合理的组合,开发板上自带MCU采用了串口在系统
编控制配合串行下载编程控制软件,无需各种编程器可轻松地将编译好的代码下载到开发板上的CPU中进行验证或演示,试验过程中无需拔插任何电缆和芯片,整个过程只需利用鼠标操作即可,方便快捷。烧写完毕即可自动演示,比ISP使用更方便。同时也可以使用预留的ISP接口连接ISP下载头,对其他MCU进行在系统编程(ISP-In System Programming),对于产品的软件调试或升级,提供快捷的方案。这样一来,开发系统又可以作为单独的ISP下载线使用了。

本开发系统的阻容元件、三极管为贴片封装,结构更紧凑,性能更稳定可靠开发系统提供了丰富的硬件资源和接口,随机提供了大量的开发源代码,将有助于初学者更好的学习单片机,轻松地迈入单片机的殿堂,领悟单片机给我们带来的无穷魅力。所有实验例程均提供详细源代码,并且附带详细的注解说明。开发板的程序和原理图请参考配套光盘。

板载实验资源和接口如下:

STC89C51RC单片机

8 路LED

4位LED数码管

一路继电器控制

蜂鸣器

4x4矩阵键盘

8位拨码开关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

DS18B20温度传感器

16*2字符型液晶接口

ADC0832 2路8位串行AD转换

16K bits的I2C串行数据存储器 24C16

电话机的模拟攒机电路

电话振铃检测电路

电话拨号电路(DTMF发送)拨打电话或手机用的。

DTMF接收电路(可以接收手机或电话按键发出的DTMF信号),可以用来进行电话或手机的远程控制

125KHZ的非接触IC卡读卡模块

MAX232专用串口通讯电路

ISP下载接口

外扩接口

开发板附带的实验项目:

1:跑马灯

2:拨码开关输入用LED提示

3:点亮数码管

4:10路抢答器

5:100位计数器

6:4位数的计数器(即0-9999的计数器)

7:定时器实验

8:实用单片机电子钟的制作

9:频率计

10:继电器控制实验

11:按键检测子程序

12:16*2 LCD字符液晶模块显示程序

13:用实验板拨打电话或手机,LCD显示拨出的电话号码

14:用电话或手机远程控制开发板的LED灯

15:I2C存储器读写实验

16:RS232串口通信实验

17:模数转换(AD)程序

18:DS18B20检测环境温度

19:红外线遥控器控制LED发光管

20:实用的红外线分析仪

21:读125KHZ的非接触IC卡程序

22:STC51MCU的内部E2PROM的应用程序

23:MCU内看门狗的使用

开发系统的特色:

利用本开发系统的硬件资源和提供的实验程序稍加修改就可以开发更加复杂的程序或产品

如:绕线机或其他产品上用的计数器;带万年历的电子时钟;电压表;数据采集器;报警器,

当有情况时,可以通过预先存储的电话号码,自动拨打电话报警;电话远程控制电器;密码门锁;

还有现在最流行的用非接触IC卡(也称射频卡或感应卡)做的产品:
(1):射频感应门锁
(2):智能小区智能门禁
(3):巡更管理系统
(4):考勤系统
(5):防盗门,保险柜,密码箱
(6):野外个人识别
(7):汽车(机动车辆)防盗
(8):其它一些需要身份识别和保密的……

标准配置:(198元)

实验开发板一套

串口通讯电缆一条

STC89C51RC单片机一片

125KHZ的非接触IC卡读卡模块

125KHZ的非接触IC卡一张

读卡天线一个

电源一只

光盘一张

WWW.XCCARD.CN

网友B:
选我们的

www.yofeng.com
全套价格220元

网友C:
我也买了一款Wil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