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出现这样的线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7-02-03):
如图:
出现这样的虚拟线,连又连不起来。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线?

楼主:
一端好像有端点,另一端又没有。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Protel出错了,D版的问题

楼主:
哦,再route all 一次就好了

网友B:
是网络表重复了,把网络表删了重新导入

网友C:
软件BUG,不必管它

网表不可能重复,推倒重来的做法更不可取,点亮网络发现走线没错就行了。
这属于软件BUG,通常都是在工程快完工了才发现这种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发行的PROTEL3.31里就有这个老问题。可恨的是十来年过去了,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界面倒是搞得花哨多了。
DOS版的PADS也存在这种问题,但到了POWERPCB就搞定了。

网友D:
是不是有条残余的导线隐藏在那条蓝色的导线下面?

我就曾经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明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网络,却

根楼主的一样,有根飞线横在那里。后来仔细一看,原来焊盘

里面有跟残余的导线隐藏在里面,把这根残余的导线删除,飞线

立马就消失了。。。

网友E:
刷新就可以了 我也经常遇到

网友F:
没刷新,或者什么东西被你设置成隐藏了

Protel本身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因为有个看不见的东西在那儿

想个办法选中它,然后删除即可。

网友G:
楼上说得对,PROTEL本身没这个问题。

检查一下规则你就会发现了……往往有一小段导线隐藏在别的导线下了。